迈拓2F盘SF没做完停下后进了B区,

楼主(2008-08-25):
脱下跑线帽跳成主盘上三千工具,还是在B区,回不到A区,加跳线帽用A区的LDR引导能进A区,此时查看校验是一致的,但脱下后又进了B区了,而且在此时的校验是不一样的,请问如何才能让回到A区呢,在A区时模块,模组都全好,不知怎么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
转载!
看看陈先生的这片文章对你有帮助!
附件中有图片

2F美三硬盘的A区和B区的简要讲解
网名: 6E-chenyh139
QQ: 346517243
网址:www.6ehdd.com
2F美三硬盘的有A区和B区两个固件区,那么这两个固件区是在硬盘的同一UBA地址还是在不同地址呢?? 我们弄楚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A区和B区的区别
   首先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认盘的盘

我们如何进A区呢??
两种方法,一种是用www.6ehdd.comj提供的<<2F的B区固件和进B区的LDR>>,另一种就是修改95模块
我们先讲用LDR加进去的方法  首先我们把硬盘跳成安全模式

加LDR,找到www.6ehdd.comj提供的<<2F的B区固件和进B区的LDR>>

选择它这时找到一个B区的LDR

这时我们加载他进去

点OK,这样正常加载了LDR

这时认盘进入PCI界面了

这时我们看到FW版本号是 VBM51J80
这一种加LDR进B区的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修改95模块,这个模块里有一个指向开关, 注意这种开关在迈拓硬盘中经常使用
我们跳成正常模式,或加A区的LDR进入PCI界面,然后打开95模块

看到我光标指向的位置,我们将这里的00 改为01 然后校验,

然后写回去,断电再进来

这时,我们发现进入了B区

那么进么B区如何到A区呢,我相信大家看了上面都会了
我们跳安全模式,加A区的LDR

同样我们打开95模块

01这个地方改为00然后校验回去
这时又正常认盘了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打开39模块

看模块的最后两个字节,他就是硬盘的效应码

我们再看看这时的版本号 在39模块的中间

显示A区的FW号

我们再打开97模块

打开看最后

这是B区的LDR的效应码
我们再看97模块的中间

显示B区的FW版本号

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  然来2F美三硬盘的A区和B区之间的切换只是39  38  4F模块和97 96  98模块之间的切换, 95模块中的的指向只是指向用哪个LDR,这样我们不难发现A区和B区在同一个UBA地址,这样用B区修A是不现实的,B区只能用在SA写测试来确定,磁头的好坏以及固件检测.
以上只是个人的看法,可能很多地方理解不正解,因为我们不是迈拓工厂程序员,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理解和猜想,不对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困惑了好长时间的,我就按您的说法修改一个由原先的1改为0就进A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