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6714

楼主(2008-08-25):
有一块MS-6714主板,按开关不能开机,测得以下电压:PS-ON:5V,电池跳线:3.3V,I/OW83627HF-AW61pin:5v
pin67:3.3..,可以说电压都基本正常,就是不能开机。(已更换过全新同型号IO、32.768还是一样,短接地跟ATX14可正常开机)

求解。

网友:
先换I/OW83627HF试。

网友:
V星一般就是容易坏南桥的3.3伏供电

网友:
回复 #3 yangyuchengcn 的帖子

那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 A14有3.3V电压,

网友:
短接地跟ATX14正常开机后,你再点一下开关试一下看有反应吗?如果从检测卡上能看到开关的反应,那说明电源的绿线到io之间有问题了,如果绿线直接到io那应该试io和绿线之间有断线。

网友:
61脚好像是5VSB输入吧~67脚好像是发到SB的IO-PWRBTV#信号~开机会有个低电平的跳变~重点测68脚,开机会有低到高的跳变~然后72脚会从高电平转为低电平状态~测这个脚的电压和跳变~如68有信号进~72无信号出~再换IO~~

对了一定要注意MS主板上会有专用的MS开机心片~论坛里有这心片引脚定意下个测试下~~如果有这心片一般这个东东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