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待机电压正常,绿线只有0.25V,短接不启动!

楼主(2008-08-25):
电源有待机电压+5V,绿线电压只有0.25V,光藕换过,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电源

网友:
小弟,你是不是要修电源呀,问问!

网友:
提问要明确说详细一点!才可以让有经验的人帮你

网友:
ATX电源啊!紫线测得的+5V,PW-OK信号,测得是0。25V,也就是电压低,请问一下要查哪里!

网友:
我的电源也是PW-ON是2V左右,不知是哪里的故障,关注中!!!

网友:
PW-OK信号,测得是0。25V
是不是+5vsb?
Q03饱和期间,T3次级绕组输出端的感应电动势为负,整流二级管D9和D50截止,流经初级绕组的导通电流以磁能的形式储存在辅助电源变压器T3中。当Q03由饱和转向截止时,次级绕组两个输出端的感应电动势为正,T3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经D9、D50整流输出。其中D50整流输出电压经三端稳压器7805稳压,再经电感L7滤波后输出+5VSB。
资料上讲解的 待机电压正常,q3截止状态 ,剩下接3个东西了 d50,ic67805(稳压器),l8电感 直接输出+5vsb了
,不知道对不对,刚学,
,分析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 ,嘿嘿 ,,待机电压正常,主要检查d50,l8

网友:
晕死..查待机19V 到芯片的电路... 测芯片是否不良...19V左右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