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C410T主板检测卡复位灯不息灭

楼主(2008-08-25):
请教老鸟帮忙,我不知道复位电路在什么地方!~~~~~~~~

网友:
复位灯常亮未必代表复位线路有问题。产生复位信号的前提是主板核心供电、时钟信号正常,之后复位线路才会有动作。
先检查检查看

网友:
我主板没上CPU,这个有影响吗?我查了一下几个MS管有两个只有1.7V左右还有三个没电压~~~

网友:
启动时CPU风扇运转正常,运行指示灯亮,强制关机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