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供电问题

楼主(2008-08-25):
接到客户的一个主板··说上USB猫 不能上网 可能是USB供电不足··然后我给测试了一下发现没5V供电··是一个0偶电阻损坏了··我换了一个··搞上去有了5V供电了··U盘这些全能用···但是还是上不了网··客户说他的USB猫在其他家使用正常··
我就纳闷了··如果没5V供电 U盘怎么能用··但是5V电压有 那么猫怎么上不去网呢··

网友:
估计是客户家的ADSL猫也坏了 雷雨天气 猫和网卡坏的很多的

网友:
USB猫啊 和网卡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USB没5V能工作真是可笑

嘿嘿  USB 1 D+ 2 D- 3VCC5V 4GND   没供电能工作 还真少见 只有一种可能 你的客户是白日说梦话  如果USB接口插入任何 U盘 和其他都好使 那就没问题 了  至于他的猫不好使也可能是猫损坏 或者 在没供电的时候 插猫 导致猫损坏也可能袄

网友:
我觉得客户有时说的太离谱话也不能信  毕竟他们不是专业  说得状况也很有主观性
我们 搞维修要自己看见才算真的  就像我师父原来说的:自己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什么都信人家的就不用混了

网友:
客户就根本不知道USB接口的工作原理!我同意楼上的意见!支持! :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