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08-08-25):
这个芯片是富士康主板上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啊,知道说下 啊!
这个主板是富士康A690VM2MA-RS2H
这个板子拿到售后部门换了一块板,这种芯片很难买到啊!
[
]
芯片

网友:
类似于MSI主板上的MS7之类的芯片,负责全板的电压和复位。
你有没有使用这个芯片的主板的型号?告诉我,我看下能不能找到引脚定义。

网友:
谢谢老师啊,主板的型号我重新编辑了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知道的说下啊,我好在淘宝上买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