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XP里可以看到但是打不开

楼主(2008-08-25):
在XP里面一打开就提示各式化,在DOS下面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我想要里面的东西,告诉们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开啊

网友:
你可以在DOS下把东西拷贝到硬盘上,然后就可以打开了,命令是
COPY 文件名 拷贝的地址

网友:
有60多G东西.几百个文件,

网友:
而且都是中文名字,有没有全盘考的啊,一个一个考,我大概一夜

网友:
找一个硬盘对拷一下,那然后把另一个硬盘做一个分区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对考,在系统里根本打不开

网友:
怎么对考,在系统里根本打不开

网友:
在别的系统里面试试呢,比如98,LINUX等呢?

网友:
有问题的那个分区估计是NTFS分区吧,把DBR或者MFT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好象是病毒但是我在网上没有看到过这样

网友:
用三茗磁盘医生做一个分区表修复,再用PQ处理一下,PQ在启动时会有提示的,选择修复就行了.用FINALDATA修复也可以.

网友:
能用GHOST对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