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T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有个朋友还在使用十年前的旧机。使用的是AT电源。开机时没有任何反映。我拆开了后测量出一个开关二极管(1N4148)好象有点问题。一直蜂鸣。但是拆下了测没有问题。旁边的电阻也没有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我看你还是去换一个吧,

网友:
一步步的查.先查前级300 及开关管的供电条件...你就查个二极管...你说那只多半是后级整流管...你要看对地阻值是多少...来判断..不是靠声音的哟

网友:
我查了对地电阻,都是比较大的。说明没有短路。PG电压没有。其他电压也为零。也没有声音,各个零件外观也是正常的。

网友:
AT电源我还没见过..  要不你发个图上来

网友A:
提供一张AT电源的图。这张图来源于本站张先生的贴子,还有好些请有兴趣的朋友前往外设版找。
给楼主一点提示,注意检查两个250V大电容两端的100K电阻,还有两个开关管C,B极间那个330K电阻。100K电阻开路或变值会引起两个电容器上的电压不均等,严重时会爆电容。偏偏这个又是故障高发元件,多加注意。另外AT电源在PWM芯片开始工作前是靠自激振荡来启动电源,不起振重点检查330K电阻。

网友:
我有几个很好的AT电源,拿来测试设备用,你要不,送你个

网友:
先谢谢午夜梦回!!

网友:
谢谢徐先生。能得到你的电源那是太荣幸了。

网友:
但是怎么给你还是个问题,快递费用抵的上去买个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张AT电源的图。这张图来源于本站张先生的贴子,还有好些请有兴趣的朋友前往外设版找。
给楼主一点提示,注意检查两个250V大电容两端的100K电阻,还有两个开关管C,B极间那个330K电阻。100K电阻开路或变值 ...

我一直保留着第一台电脑的at电源,因为当时玩超频(k6-2),但电源不稳定影响超频,才换了个atx电源。我一直希望找到办法改良这个at电源,但在网上能找到的at电源资料实在太少,在这个论坛上我也只能找到三张at电路图,也没有理论的解释。今天得见高人指点,倍感感动!
请问能否说一下pwm芯片自激震荡的过程?这个我一直不明白,tl494的初始供电到底怎样来的?

网友A:
启动顺序是这样的:
1,电源初加电,变压器次级是没有供电的,自然TL494也没有电。
2,开关管得电后,330K电阻为两个开关管提供偏置电流,上管E极和下管C极间产生电压。由于开关管参数的差异,这个电压并不一定是电源的1/2,开关变压器回路中产生电流,并流过推动变压器的电流绕组。由于推动变压器的耦合作用,半桥变换器开始自激振荡,并在开关变压器次级感应出电压,TL494得电。
3,TL494得电后开始正常工作,并输出脉冲经推动管放大后推动功率管,自激振荡过程结束。待软启动及稳压环路工作正常,电源的启动过程也就结束了。

补充一点,推动变压器的电流绕组是用来调整推动功率的,以提供给开关管最佳的推动功率及实现较低的温升。现在的ATX等所有采用半桥变换形式的电源中(功率管采用三极管类型的。采用场效应管的不在此列),推动变压器均有此电流感应绕组。在AT电源中,此绕组还用来产生自激振荡,在后来出现的有+5VSB的AT电源里,+5VSB是取自推动变压器推动管一侧。

网友:
拿AT电源与ATX电源相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半桥变换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仅仅是少了两只330K的电阻而已。

网友:
午夜梦回是高手啊,一語中的!!!謝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顺序是这样的:
1,电源初加电,变压器次级是没有供电的,自然TL494也没有电。
2,开关管得电后,330K电阻为两个开关管提供偏置电流,上管E极和下管C极间产生电压。由于开关管参数的差异,这个电压并不一 ...

谢谢指导!虽然还不是很懂,不过可以收藏起来慢慢咀嚼。再次感谢!

网友B:
去买个撒....二手才几快钱......没修的意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撒....二手才几快钱......没修的意义啦

用替换法很难成为高手的。会修才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