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D865PERL跑D2,D3.师傅们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8-08-25):
英特尔D865PERL,内存供电正常.
触发就跑测试卡跑D2,有时候跑D3。请问从哪里入手查。

网友:
测测负载电压正常不~
还不行打值~压NB看下能跑过不~

网友:
跑D2会不会BIOS出现问题。

网友:
D3  进行必要的芯片组初始化,开始内存刷新和进行内存调整。

网友:
是啊!这种情况要先刷新bios试一i试?先软后硬吗 ?

网友:
1 先确定内存槽针脚有无损坏,是否接触不良。
2 主板上的频率跳线要设置正确
3 核心供电2.5V正常的话,看VTT1.2v供电是否正常(旁边排阻测量)
4 南桥发出的系统管理是否正常(91,92),2.5-5V左右
5 内存时钟电压是否正常(16,17,75,76,137,138),电压0.4V左右
6 内存到北桥的AD县是否正常,打阻值测量
7 刷BIOS
8换北桥

网友:
不插内存也会跑D2,D3哦。

网友:
BIOS芯片,IO,时钟芯片已经换好的主板换过测试,可以排除。

网友(2010-01-08):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 从何拙手 能做的都做了

网友:
先刷BIOS,再检查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