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加P表

楼主(2008-08-25):
我按照论坛的视频操作加P表,但是扫描出来还是有坏道,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什么是我没有设置到的吗
还有那个时间是不是超过那个时间就加P表呀,谢谢

网友:
如果都按视频操作对了的话 还是有坏道有2个原因
1。坏道扫描不干净,反复几次扫描加表
2。用逻辑扫描的方式加表已经加不进去了,只有做SF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