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这里有块845的板子,用假负载测试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打阻值也正常。可是加上cpu测试 cpu的主供电就变成了1.2v了,并且打阻值,Q1的s极的阻值为5,加电测试一会就自动关机,并且cpu的温度很高。代码跑00,请高手指教这是cpu的问题啊,还是cpu插座的问题啊。请大家指教。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换个CPU试试,估计你CPU有问题

网友:
根据你的描叙,北桥挂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大哥打阻值怎么上CPU,还通电?你这样测当然不行了,你换个cpu看看,记得给CPU抹点导热硅脂,散热器和CPU接触不好也会发生你说的这种故障的!

网友:
加电打Q1的S级阻值?CPU温度很高,那你摸摸北桥温度正常吗,!

觉得这快板很大可能是北桥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