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按DEL进BOIS,可是按了进不去bois

楼主(2008-08-25):
电脑开机显示按DEL进BOIS,可是按了DEL进不去bois,哪位高手知道咋回事?

网友:
~~可先刷了再试试~~
对了之前先放电清清CMOS试试

网友:
能进系统吗?要是不可以的话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键盘问题排除先
如进BIOS卡死,可看下CPU是否过热,电容是否暴桨
可清洁下主板先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COMS放电后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