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式二次电源怎么接负载?

楼主(2008-08-25):
机型是:MAG786FD
二次电源是降压式的.
可以直接断开行管C级接灯泡吗?还是接在其他地方,如串FBT的2脚上.
第一次接假负载.一根线接在行管集电极,另一根呢?随便接地就可以吧?
网上有人说降压式二次电源接假负载没有用.
电源

网友:
好象不行吧.~前几天网吧客户送的机子.金长城的机子~
应该也是降压式的~
高压和行分开的.我在行管那接了灯泡.感觉不起啥作用~
目前对降压式的原理理解不是太深~

网友:
要看机器行扫描电路的复杂程度了。总的来说降压型的接假负载要比升压型的安全

网友:
断开行管接C级就可以了吗?另一端接地。
二次电源出需不需要断开。

网友:
断开行管c极是不会降压的,我试过。怎样接假负载我也不会。还望有高手指导

网友:
除了接假负载,还是什么方法能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