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我的富士通暗屏

楼主(2008-08-25):
我的本本是,我那天开机在看电影,忽然屏闪亮会,就暗屏了,从开机又好了,动一下屏,听到有哧哧的声,有黑了,后我拆屏检查,动一下线路,就黑了,没办法,我找了一台同样型号的本本替换的检查,我把我的屏拆下来换在另一个本本上,屏是亮的,屏是好着呢,我把借来的本本的屏换到我的机子上,屏是暗屏,本本接在外显示器上是好的,灯管,高压条,排线很正常,是好的,我想是不是在本本主板有问题,开机是灯管不亮,请各位帮个忙给指导一下我

网友:
高压条就四条线,测量高压条上,重点先确定信号线(3.3V)有没有到,主供电有没有到(就是连保险的那条)。要分清信号和亮度线,顺着信号往主板查。

网友:
听到吱吱声,这不是明显的高压打火,出现保护了吧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了,换好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条我换了好新的,依然是暗屏

网友:
我找了同型号的本本替换检查,屏,高压条,灯管,排线,是好的,外接显示器也正常,我想可能就是主板没给高压条上供电,在开机时屏里发现有灯管暗亮光,

网友:
做维修不容易 你就别自己折腾了  给别人点饭吃吧   这样的问题业余人员搞不好的

网友:
还很容易把问题越搞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