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中有干扰线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8-26):
在论坛上查了一下.好象介绍关于干扰线的故障贴子不多~
希望经验丰富的朋友提供一下.此类故障~一般应从什么地方下手~
公司里有好几台机子都有干扰线.查了一些资料刚开始;误认为是回扫线.查了一下场部分~和视放也没啥效果
看看那位朋友处理过此类故障~
把常见的方法说一下~
解决方法

网友:
一般是大滤波电容,失容造成滤波不良所致.

网友:
好象不是吧.这个大电容也更换过~

网友:
VGA信号线不良。。

网友:
视放的电容也有可能,或者加速极电压太高

网友:
是干扰线还是回扫线?
干扰线的话一般是电路滤波不好,还有信号线屏避不好,有的地方接触不好打火也造成干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