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找到与MAX1632相连的总控制信号SHDN?

楼主(2008-08-26):
一台型号为日立PC8NS4的机器,通电无待机电流,测得待机芯片产生3V正常,MAX1632的16V供电正常,该芯片片有参考电压2.5V输出,但无3V,5V输出,且3V,5V主电压电感处对地没有短路,但无输出,测得MAX1632的SHDN#,ON5#,ON3#均为低电平,所以怀疑是开机芯片没有发高电平给MAX1632,或者中间电路出了问题,但用刷子一直都没有刷到与这三个信号相连的连接点,板上有一个PC87391,该芯片电源脚无供电,跑线路得出是MAX1632输出的3V经过一个MOS管然后给其供电的,所以断定该芯片不是开机芯片,只是个IO芯片,还有一个芯片叫m306k5f8lrp疑似为开机芯片,该芯片有供电3V,时钟的两脚有1。4V左右电压,该芯片我可以判断是OK的,但是就是没找到MAX1632的SHDN#,ON5#,ON3#的三个脚连到这里,这三脚对地有阻值,所以判断不会是断线,其中ON5#和ON3#是连在一起的,我想问的是怎么才能准确快速的判断开机芯片是哪个,以及怎样找到SHDN#,ON5#,ON3#这三个信号连到了何处,或者说是怎么与开机芯片相连的,中间经过了些什么,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确实不好判断,而且就是找到了如果不了解该种机型的工作原理也不容易判断出哪个器件问题。这是笔记本难修的地方。

网友:
呵呵

谢谢无边思绪!不过我相信这应该是个小器件坏了,所以还是想把它修出来!

网友:
shdn 肯定是连接一个偏值电阻 倒着慢慢推过去 应该能找到

网友:
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有待机电流的有的开机才有!楼主为什么不换个1632或开机芯片试试呢!笔记本中间电路一般不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是呀,一般好象也就是从开机芯片串连一电阻再串联一二极管到SHDN的,刷子刷了半天也一直没找到该点,我想是不是该换个思路去修这块板,不然就死在这里,没办法往下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会有ma级的电流的,不过待机电流肯定是有的,有的可能是微安级的,电流表一般就显示不出来了咯
有的笔记本可能是开机后才有3,5V,这种我也见过,不过现在这块板是触发无任何反映,但开关上有3V电压,所以判断这机器可能待机时是有3,5V的

网友(2009-04-10):
我的一块笔记本伴也是1632的PIN7没有高电平,没待机5V啊,也查不出来是哪里控制的,哎!!笔记本是方正的H240D,那种板好象是OEM的,在清华同方的机上也看到用这样的板!!!

网友:
找到图纸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