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一台HP EZ4900 的本本,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3VPCU和5VPCU电压正常。

测PC97551的VCC正常,RSMRST#输出3.3V。按开机NBSWON#信号有拉低。但DNBSWON#没有拉低。

测PC97551接的C32F4C晶振,只有一脚有波形,想请问一下各位师傅这种情况算不算正常?

是朋友的机子,之前找人修过了,PC97551有焊接的痕迹。因为手上没备件,又在小地方。所以想判断外围正常下再去买。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DNBSWON#一般是通过一个反接的二极管连到南桥。它在待机时靠EC端有一个3V电压,靠南桥端无电压。开机时,靠EC端瞬间拉低再升高,靠南桥端由低变恒高。你先看哪里不符合,再帮你分析。

网友:
谢谢无边思绪的指点,正如你所说的“它在待机时靠EC端有一个3V电压,靠南桥端无电压。开机时,靠EC端瞬间拉低再升高,靠南桥端由低变恒高。”这样可以说明EC已经工作了,晶振是正常吧?

只是SUSC#,SUSB#都为0伏,是南桥没工作?那S5_ON应该不会有3.3V吧?

测南桥的晶振起振,测旁边的大电容,一个有1.1V,一个有0.9V。DBM的南桥,测电容没对地短路。。南桥的供电是怎么过来的?没图

网友:
没图你怎么测到DNBSWON#的?SUSB#和SUSC#没起来查一查RTCVCC这个电压有没有供到南桥。。没问题的话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无边大哥:论坛没有EZ4900的图,我是用HP DV1000 找到PC97551的引脚测量的。您能否共享一下呢?

VCCRTC在DV1000上,是3VPCU通过二极管转换过来的。这个是给南桥的RTC时钟电路供电吧。只是想问一下DBM的桥在待机时,还有没需要其它的电压来为触发做准备呢?

麻烦您解答一下了。。

网友:
主板代号是多少。。。。。。。。。

网友:
DAOKT2MB6EO  REV:E

是这个吗?不知道上面是标0还是O?

网友:
REV:E是后期版本,我手上最新到C,回头我发到资料下载区。

网友:
十分感谢无边大哥的耐心指导,能不能修好倒无关紧要,至少有个机会能多学习一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