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大们,关于上INTEL原装主板(478)的假负载啊!!

楼主(2008-08-26):
哪里有可以上INTEL原装主板(478)的假负载啊卖或者哪位老大教小弟用普通的假负载怎么改啊,改后是否能用在普通478板上啊谢谢
主板
Intel

网友:
这里面讲的有: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41096

网友:
把IO上的SKTOCC#引脚接地就行了
假负载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