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CPU不工作,无法正常关机

楼主(2008-08-26):
华硕K8N主板,CPU不工作,无法正常关机,CPU无核心电压(1。75V)IO换过,CPU供电IC(3166,3418)都换过,MOS管也换过,北桥发烫(NVIDIE芯片组),测内在供电正常,ADP3166第15脚3。3电压输出(把它换到另一块相同的板子上就有,在这块坏板上就没),不管加不加负载都无1。75的供电,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啊?

网友:
K8的主板,无CPU供电修起是很麻烦的,首先你要确定电源芯片有供电,PG信号等,还有就是电源芯片的EN ,  FB  ,SS  等脚的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1:先要确定其他供电都正常 1.5V1.2V 2.5V 特别是2.5V
2:满足了时序上的要求,再来确定PWM输出端是否短路,测量电感处对地电阻
3:如果不短路,测量ADP3166的11脚N,12脚DELAY,1----5脚的VID信号

网友:
我正为这个问题发愁呢 修两天了 cpu不发热 风扇正常转 时钟芯片傍边的电感都换了 现在对地组织都是接近零 供电也正常 怎么就是不亮

网友:
先量一下5V.12V.3.3V.5VSB的对地阻直,看正常不,在量一下看供电正常不,特别是2.5V.1.5V,一般由这里引起的

网友:
这个主板通病,北桥虚焊也会引起CPU不工作,无法正常关机,CPU无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