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就开机

楼主(2008-08-26):
今天收到快坏板,通电就开机,不跑码, 测CPU.南北桥供电正常,RST灯长亮,短接PWR-SW跳线立马停机,松开立马又开机,各位兄弟帮忙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三条线

跑一下开机电路三条线

网友:
关键是那几个元件(我刚学修主板,不太懂)谢谢!!

网友:
如果是 INTEL的桥片,你可以直接换 IO,呵呵

网友:
应该是14.318的问题
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就查时钟
一步一步查
应该能搞定的

网友:
32.768KHZ时钟可能没有起振。

网友:
没思路还是只好一步一步弄了

网友:
先看下BIOS里关于电源管理的设置情况,因为BIOS中的一些设置可以导致上述问题。在“INTEGRATED PHRIPHERALS SETUP”中,有个“PWRON After  PWR-Fail”的设置选项管理这个功能。其选项有三,分别为“On(开机)”、“Off(关机)”和“Former-Sts(恢复到到断电前状态)”。您应该将它设置为“Off”。这样在打开电源开关或停电后突然来电等情况下,电脑就不会自动启动了。试试看吧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IO了,有可能是IO 坏了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看POWER-SW和POWER-ON都通哪里了。

再看有无元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