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6 就是装不近系统 装近系统 一开机就黑色

楼主(2008-08-26):
主板跑26 就是装不近系统
装近系统 一开机就 黑色(键盘有反映) 什么版本都装了
主板是845 盈通
在线等哦!!!!!!!!!!!
[
]
主板

网友:
是不是 太简单了 还是太难啊
还是觉得很奇怪

网友:
开机就不亮吗,还是进系统时不亮

网友:
近系统不亮 谢谢哥哥

网友:
如果装过 多次系统仍然不行,你要重点考虑显卡和显示器,换过 显卡如果不行,看进VGA模式能进不能,如果可以进去,可能是你的 显示器不支持那么高的 刷新率或者分辨率。如果进不去,你就要换CPU和内存甚至硬盘。换玩以后就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然后测量各部分电压。

网友:
装原版XP,不要装ghost 的~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前几天就碰到过

网友:
这个板子是845gl改的。
从外观上看不出集成显卡的。
系统要装不整合驱动的,不然装完系统记起自己认称集成显卡了,就黑了。
再有一个办法,就是提取bios把集成vga部分去掉。永除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