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TX电源不开机

楼主(2008-08-26):
整流滤波电路有300V  9线和14线都有稳定5V 但短接14线与地线 电源没有任何反应。该电源为高压损坏。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说明待机电路正常。主电路有问题。可能保护或不满足启动条件,也可能主控损坏。

网友:
恩。对于新手比较难哦。

网友:
初级,也就是300V后面有三只三极管或场管,一只小的,另外两个比较大的,那两只检查一下,一般紫,绿+5V都有,不能开机都是有短路保护,你查一下管子先.那两只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我这个不是三个是一个。

网友:
还是先了解了电源的工作原理再动手,要不给电击了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