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问题~~~

楼主(2008-08-26):
问问各位高人,如果声卡坏了,还能装上驱动吗?

网友:
如果确定声卡坏了,那也要看你的系统是否能查测到声卡不,如果连查测不到那么就装不上驱动.如果能检测的到说不定还可以装上,但装上也无声,(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看一下是否能检测的到声卡)

网友:
既然坏了,就不必 追究驱动的问题了,加换一 块就行了

网友:
对,4楼的兄弟说的对,装上了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先确定声卡是否肯定坏了,比如跳线啊什么的,即使好的也没音
再看功放和主芯片是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