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26):
刚开始时,OSD菜单不断弹出,拔掉面板也不行就像长按菜单键一样,OSD显示开锁、解锁反复着。后来索性就将IC101,1脚的场逆程脉冲断开,不用OSD显示了,面板按键也不插,装回用着先。

       后来在开机是显示器嗒嗒响一段时间才能点亮,行幅也不正常了,变小了,两边打不到边。

网友:
典型的按键漏电,你怎么不换按键啊,那么简单

网友:
在这一类三星显示器中,这种问题除按键漏电外,还有一种通病,就是CPU供电的7805坏了,在这类机中7805的功率比较小,容易损坏。

网友:
先,多谢各位热心人的意见!(因为是个业余的有空再试)

因为一时手头无有此类的按键所以未更换上。(我试过将+键替换MENU但不行)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拔掉按键面板了呀!还是显示开锁、解锁反复。

网友:
看你说的,要把与前相联的电容换了,去了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的确是这个原因;IC604,S78DL05埙坏输出电压升高导致其它IC程序混乱,用L7805代换后修复。

再次多谢兄弟!!!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CPU供电的7805坏,还有这种病啊。学习了

网友(2008-12-05):
#4的回答的太好了.

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正是7805的问题.换了就OK.多谢了.

网友:
4楼回答的很对,三星的CRT显示器的MCU供电的78L05容易损坏,更换后即可。该IC稳压功能损坏后,出现的故障各种各样。

网友:
三星的人节约本钱 整个小78L05 老是出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