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E 问题

楼主(2008-08-26):
问题:用适配器不开机,适配器加电池不开机,单独用电池开机,开机后瞬间掉电。

解决:一,先解决用电池掉电问题,A21E CPU供电芯片是ADP3421和ADP3410 通病,加焊后掉电问题解决。

          二,用适配器不开机,问题在公共点前面,电池充电问题,当插上适配器之后充电芯片隔壁一个101电阻异常
                 发烫,换了个181电阻之后问题解决。

          测试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不错的经验,正好我客户说有台A20不加电,开机无应,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先谢谢LZ的分享

网友(2009-02-11):
掉电,确实是通病,加焊CPU供电I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