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救急!!救急!!电脑不开机T30

楼主(2008-08-26):
我电脑的问题是这样的

1、拿下电池,一插上电源, 按下开关,开不了机,三盏指示灯都不亮!但电源灯会微微闪一下!

2、装上电池,不插电源,按下开关,开不了机,三盏指示灯都不亮!

3、装上电池,插上电源,电池正在充电,按下开关,不开机,充电指示灯熄灭,3--4秒后又亮了!

     另外两盏灯不亮!

我以为是电源问题,但有时偶尔也能开机,但是晚上关机后,第二天早上准开不了机!

我拿去送修过,拿回来的时候是好的,但过了一天,第二天早上还是不开机!

我现在都不敢拿去送修了!跑得累啊!都跑去两次了!

各位大侠,麻烦知道怎么回事的告诉小弟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工具应该能找得着  只要能知道是那里有问题就行了  电脑我都拆了N次了 拆电脑不是问题  或者告诉我怎么测也行

网友:
可能是哪里短路了 不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T30的机子就这样去年我也遇到过这样毛病压一下就好了能开机了一般为开机芯片虚焊!

网友:
你是怎么弄好的啊

网友:
既然是开机芯片虚焊,那就加焊TB呗。T30好像是TB6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