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液晶DOS下字符虚

楼主(2008-08-26):
一台组装液晶15.2寸本子屏改的显示器,程序是买驱动板人家帮刷的。现在出现DOS下字符虚,进系统后,刷新率大于70也虚,60HZ正常,怎样解决啊,能是程序不对吗

网友:
就这样,该刷新率没用。
试着看菜单里有没有清晰度这一项。调调试试

网友:
我就有一台这样的,有人说是程序没有写好,也有人说是这个屏的刷新率不支持,我的水平不够,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进入到XP里面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网友:
这个屏在本子里,DOS下字符正常,分析还是程序没刷对

网友:
不用说了...肯定是PROGRAM问题............这个没难度.............

网友:
PROGRAM是那个8腿的ROM吗

网友:
程序错误,找个程序刷下就可以了,经销商可能给你刷的14存的,你试一下刷成15的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