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26):
一块科脑的主板 ,时钟  复位  供电都正常,加电后能点亮,运转几分钟后就自动关机了,IO  BIOS我都加焊过了,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可能是CPU风扇坏了 换下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cpu温度高了,我的板子就是这问题,重新涂了导热硅脂,连续开机24小时了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