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65GLC/D865PESO/D865PCD主板跑38死在LOGO画面,

楼主(2008-08-26):
此板原来的现像为不跑码,经目测此板的BIOS芯片被别取了,由于不知道是啥子型号的,就找了一个PMC刷了后开机跑码,显示器亮了不过死在LOGO画面,代码为38,请问这块板的BIOS芯片原来型号是什么?,跑38是什么意思?
芯片

网友:
应该还是BIOS有问题,是几M的BIOS程序啊。2M你用PMC49FL002T。4M你用49FL004T的刷下试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我换了一个INTEL的芯片就行了,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拿分,呵呵!!!!!!!!!!!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我换了一个INTEL的芯片就行了,谢谢楼上的回答??????/这是啥意思?到底是换了什么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的是英特尔的BIOU吗?还是其他IC?

网友:
就是INTEL的BIOS芯片, INTEL的主板要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