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主板CPU没有供电

楼主(2008-08-26):
手里有块 SOLTEK主板 SL-85DRC5 CPU没有供电  上管有12V输入之后的都没有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告诉下解决方法

   客户装了N次系统装不上蓝屏然后就开不起来,拿到手上 看到CPU供电的电容全都暴了以为换上就好.....

网友:
你把上下管都打阻值看看,估计有短路的!

网友:
先要测量一下,看CPU供电电路短路没有
然后需要检测CPU供电芯片的VID端,SS端,EN端的电压

具体要看是什么型号的CPU供电芯片

网友:
可能你电容不好,从其他品牌主板上拆些电容换上在试试啊

网友:
检查输出是否有短路
然后在看上下管和控制芯片

网友:
回楼上的  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没有 ......  上下管正常

供电不正常,PG肯定没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HIP 6302的

网友:
那换个电源IC看看啊

网友:
换个电源IC

网友:
测量一下1----5脚,VID信号电压
8脚的电压

网友:
有可能电源芯片坏了哦!

网友:
IC 换了3个了  结果都一样

网友:
并不是都换IC可以解决的,关键看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具备了,有的还波及到IO。

网友:
很不幸的我IO也换了......

网友:
l先检查一下相关IC的工作条件再换吧

网友:
没PG那还是说明电源输出有问题,看电源芯片外围电路,如没问题继续查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