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跑5A,显示器有信号

楼主(2008-08-26):
RT
型号:CPU-D945GCNL(B)        E210882    IPIGC-NL REV.1.01     南桥:NH82810GB     I\O:SCH5127-NW

跑到BA 5A不动了,显示器灯变绿。键、鼠不能用,已换过I\O
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先找个BIOS刷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刷啊,只是它是八角的BIOS芯片,我们的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接外接显卡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显卡也是一样

网友:
LZ,VGA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P4的,,,有绿灯,不显示字出来,,,,怎么修??是不是北桥,,,我怕怕把板子做挂了,,北桥到现在没有成功过..

网友:
intel的板子不是有個BIOS恢復的跳綫?用那個試試,要是沒有只能找別的方法先刷BIOS看看了

网友:
八脚也可以刷呀!再看时钟电路撒!

网友(2010-01-24):
版主
我现在遇到一块这样的板
情况跟你的一样
不知你修好你那块板没有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多谢分享一下呀
我测过各处电压都正常
现在只怀疑BIOS了
如果是BIOS的问题
请问谁有这板子的BIOS啊
有的麻烦给传一个吧
先谢谢了
3038933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