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810FD,开机正常,使用一会儿后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

楼主(2008-08-26):
美格810FD,开机正常,使用一会儿后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关掉显示器再开又能显示,不久循环
**前折腾好了一台彩电,没有修过显示器,请大家给个思路
黑屏

网友:
我遇到一台美格珑796FD2的机器故障与楼主的相同,请高手来帮忙

网友A(2008-10-09):
我也遇到这样的故障也是美格796FD2的,请问楼上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一台 不过问题是 虚焊 继电器虚焊了 你看看你那台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虚焊,我遇到过这样的,美格的比较多

网友:
板子上的继电器RL102的焊点滤焊,重新焊接一下即可。

网友B:
我的美格786FX,也是一样的毛病,有没有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