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带灯测试:RESET,POWGD不亮

楼主(2008-08-26):
一主机开机没有反应,CPU风扇运转正常,电源工作也正常,后用CPU带灯测试仪测,除了:RESET ,POWGD灯不亮,其它灯全亮!这种情况要怎么查?请朋友们帮指点一下吧,这个主板是:845GV+82801DB,集成声显网的!

网友:
先测下CPU供电,内存,显卡,总线这些供电都正常不,正常在去查时钟复位去

网友:
PCI上的复位正常吗?

或都在上测试仪的时候碰一下复位开关看灯亮不亮

网友:
测试了一下,CPU供电是1伏(核心电压),好象有点低,它的CPU供电管理用的是:SC2643VXTS,开始怀疑是它坏了,去买了新的来装上,但CPU供电还是只有1伏!AGP与PCI上的复位信号都没有!RESET针上有5伏的电压,哦,IO(83627)我也有换过了。现在还是开机的时候没反应,用带灯测试仪测,就是没有RESET,POWGD不灯,其它都是亮的!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东东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RESET亮后POWGD就亮了。PCI AGP复位电压都无,应按全板无复位来修。此时查一下BIOS 31脚时钟1.6V左右正常否,如正常,再换一下靠近插针旁的门电路芯片。

网友:
内存边上的供电管坏,3055或15N03等

网友:
建议把集成网卡去掉看看

网友:
这个板上的BIOS是用的:T49LF004A,它的31脚是时钟吗?今天把SC1211也换了一个,但是测CPU的核心供电电压还是有1伏,这正常吗?请朋友们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
今天测了一下,内存的供电电压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内存旁边的那个管子是好的!

网友:
我有量了BIOS的第31脚,有1.6伏的电压!那个门电路:7407 我也换过了,但是还是无法开机,带灯测试还是 POWGD  RESET  这两个灯不亮呵!请朋友们再帮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看了你查的地方了,唯独没有查北桥供电

网友:
你cpu供电明显偏低,查查这个原因呢

网友:
cpu的供电电压应该是1.7v左右,你的很低,没有复位时,你可以先查查有没有时钟,

网友:
學習了,大家都很熱心,自己也學到很多

网友:
CPU供电部份我有查过了,没有找出有问题的东东呵,它的电源管理是:SC2643VXTS,SC1211。这两个集成块都换新的了!那六个电源管也全部查过了,是好的!但电压就是在1伏,是什么原因我可是真的搞不懂了,那位朋友知道调整这个电压要怎么做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
那一排的电解电容我也全部拆下来测试过了,都是好的!供电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上假负载,看跑码多少
查查南北桥的供电  1.5v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有点复杂啊,但可以肯定一定是CPU供电引起的,如果CPU、内存、北桥供电这三个有一个没有的话都会引起不复位,特别是现在的新式主板基本都是这样,不过CPU供电都要到北桥,好像还要到南桥吧,这个查起来有点麻烦啊,

网友:
有些845主板供电只有0.9-1V左右 如DELL的
全板无复位,先查供电时钟,特别是南北桥的几个供电
如供电时钟正常可试刷BIOS

网友:
我有测过了,南桥北桥供电电压都是正常的!因为不知道这块板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板,没法找到它的BIOS来刷呵!现将它的图片贴上来请朋友们帮我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牌子的板呵,它有集成:声、显、网。谢谢了!

网友:
查下U座边上的哪三个三极管看下先,再去动别的地方。没有RST就要先查BIOS的侦信号,沿着线路跑一下

网友:
CPu边上的排组,影响电压调制,

网友:
看来是没人识得这块板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无法知道这块板的型号就没有办法去找它的BIOS来刷呵!

网友(2008-09-27):
真的就没有朋友知道这块板是什么牌子的啦?看来只有放弃了!只是有点可惜,不过还可以拆些配件用用

网友:
是不是CPU底座有问题啊

网友:
电压1V是正常的,有的主板就只有0。9V至1V

网友:
北桥不行了

北桥问题 我遇见过

网友:
明显是CPU无RST嘛

1、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2、测I\O复位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