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不开机

楼主(2008-08-26):
DELL D505机器开机代码卡跑28,中间的等闪烁几次后就关机了,换过内存不好用,请问是哪里问题,谢谢
不开机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有哪位修过这个机器的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或内存糟有问题,

网友(2009-02-10):
请问这个机子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会不是北桥的问题,用户说坏前出现过花屏现象!

网友:
太菜了吧!!!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