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机器都用图纸吗?

楼主(2008-08-26):
我看很多师傅修机器都不用图纸,而且效率也还不错,我就有些纳闷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是一般可以量到的问题,譬如常见的MOS管D,S极击穿,保险烧坏,电阻变大,电容短路等,这些是可以通过经验判断大致故障范围,然后逐个去量这些器件,是否有损坏,这样不用图纸是可以修的,但是如果是其中的门电路,或者IC坏了,特别是门电路坏了,如果没有图纸,如何去查呢,跑线路是一个方法,但感觉比较麻烦,而且电路很难跑的全,还有就是替换法,如果这些方法都用完了,有些故障点还是找不到,那怎么办?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请各位发表高见,一同来探讨!

网友:
有没有图纸差别太大了!我在论坛里发动了几次图纸交换,可响应者眇眇.我有600份图纸可维修时还是经常没有图纸!

网友:
对于元件表面烧焦,软性故障有图纸当然能事半功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走熟的路,没有必要使用图纸,有时也不允许你用图纸,因为维修价格太低了,你买不起图纸(难买是主要原因)。

网友:
别人不清楚,没图我只能修修BGA空焊芯片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一部分图纸,呵呵,不过可能没你多,到时可以相互帮助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康师傅也说说走熟的路线包含些啥,想必大家都想听,是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呵呵,没图的板还真不知怎么修,特别有些时候配件也没有,很多芯片还有程序,必须找到相同板才能修,困难重重啊

网友:
其实中国人的思想还是太保守。
像你说的你有600多分图纸,但是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共享一下呢?
其实没有一份是你的,都是厂家的。只是你有我没有罢了。
如果大家把手里的图纸都拿出来共享。那就好了。
我就把我手里的都共享了。

网友D:
是呀,没看到双马发一分图出来共享

网友:
有图纸方便多了啊,有时候没有图纸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没看到双马发一分图出来共享

同意你的观点,没见他共享过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上几位真有意思,论坛上 伦飞的图纸大都是我发的,你们发了几份图纸?

如果比尔.盖次也与大家共享自己的技术,还有今天的微软吗?

技术的保密只会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网友:
有图当然好!没图也能修,原理是一样的,不同的EC功能引脚不同,多积累了经验就能不要图修了,当然,有图能修的更精细些。

网友:
回楼上各位!那大家看我下面的机器该如何修?

一台型号为日立PC8NS4的机器,通电无待机电流,测得待机芯片产生3V正常,MAX1632的16V供电正常,该芯片片有参考电压2.5V输出,但无3V,5V输出,且3V,5V主电压电感处对地没有短路,但无正常电压输出,测得MAX1632的SHDN#,ON5#,ON3#均为低电平,所以怀疑是开机芯片没有发高电平给MAX1632,或者中间电路出了问题,但用刷子一直都没有刷到与这三个信号相连的连接点,板上有一个PC87391,该芯片电源脚无供电,跑线路得出是MAX1632输出的3V经过一个MOS管然后给其供电的,所以断定该芯片不是开机芯片,只是个IO芯片,还有一个芯片叫m306k5f8lrp疑似为开机芯片,该芯片有供电3V,时钟的两脚有1。4V左右电压,该芯片我可以判断是OK的,但是就是没找到MAX1632的SHDN#,ON5#,ON3#的三个脚连到这里,这三脚对地有阻值,所以判断不会是断线,其中ON5#和ON3#是连在一起的,我想问的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这三个信号连到何处,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或者再怎么去修这块板!

网友:
如果加焊m306k5f8lrp不行的话,是一定要找到该芯片的电路图,到网上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E:

m306k5f8lrp该芯片的资料找到了,只有管脚定义,而且这个芯片是个单片机,所以也不知道日立PC8NS4设计者是怎么定义这些管脚的,郁闷

网友:
没出息图纸也一样修,只不过有些机子修不了而已

网友:
昂首向前 的这个找待机芯片的方法真是太好了!想再问一个问题!你说的刷子是什么刷子,只是听说过不知具体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还想再问昂首向前一个问题!你说的供电脚是通过其旁边电容找的吗?还是什么方法?

网友:
很少用图纸,除非是那种搞了好久都搞不好的问题 15#你看看有些机器待机就是没有3V 5V的

网友:
有些小日本的机器确实是难修, 就以这个机器为例, M306K。。的芯片实际上集成了开机和保护的功能, 像T40的TB和PH芯片一样, 不过我们都知道T40芯片的定义, 但是我们没法知道小日本这些单片机的定义。 以前遇到过, 一看是这样的板根本不去化力气, 不值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方面是找到该芯片的资料
另一方面每个芯片的电源脚旁都会有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呀,确实!修这样的板头大呀,刷子刷了N久没刷到连到那,反儿还刷下个电感来,还没找到从哪掉的,郁闷

网友:
感谢昂首向前的指点!!!!!!!!!

网友:
没有  没有啊  ,有些机子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