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问题

楼主(2008-08-26):
一个POS机的主板并口不 能用75232换过了BIOS也换了就是不好不知哪位老大知道指点以 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1    先测下并口座子1--17针对地阻值正常不,一般为500---800左右!
2     重点查排阻,电容,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
3    有并口管理芯片的话 , 查并口管理芯片供电是否正常,沿线路查找,重点查稳压2级管!
4    目测并口有没有断针,有没有虚焊等。   剩下的就只有I/O,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