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开关电源灯一闪一闪, 开不了

楼主(2008-08-26):
一接电源(外接电源适配器)
显示器的开关电源指示灯就一闪一闪, 亮不了
同时发现后面
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也跟着一闪一闪的, 断开不接显示器就不闪
但它偶然又能正常能用一会.....
是电源适配器问题?
还是LCD里的高压块或驱动板问题?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
显示器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测试一下~还闪就是机器的事~指示灯一闪一闪应该是重复复位~

网友:
PWPC板某Q管OVER了

网友:
你这种多半是电源问题的

网友: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适配器的输出,如果适配器的电压也是一跳一跳的。那肯定是适配器有毛病了。反之就是显示器的高压板短路影响到适配器。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12V适配器的输出只有10V多一点
最后换个新的电源适配器,就好了
很谢谢这里各位的解答

网友:
不过不知道那个旧适配器那坏了?能不能修好?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说的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不知道我的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原因。

网友:
电源短路啦~~~~~~~~~~

网友:
10V的话一般都是后级滤波电容有问题,看下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