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SD主板点不亮报警

楼主(2008-08-26):
ECS P4VXASD主板,CPU为AMD---462此板放了二年多,SD、DDR二种内存槽,上DDR内存开机测试卡跑D3---D5---D5---EC---ED然后出现八声报错音,屏上无显示,用SD内存测试相同。请问这报错音是报的什么错。

网友:
呵呵!~这代码是显示BIOS资料出错!~刷BIOS解决,你去试试啊

网友:
对了,刷之前先查下BIOS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我现在没有写码器,这下不知如何办了。丰常感谢楼上二位。

网友:
放了2年多,有可能是内存槽脏了,你刷刷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一点早做了,要不也不上来 求教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我还是下午用热扒插试试能不能写BIOS,晚上再与大家汇报。

网友:
bios为12V的也没这么老的主板了,没办法写BIOS看来只能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