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风扇问题

楼主(2008-08-26):
笔记本电脑风扇开机转的正常,但是进入系统后就不转了,直到高温自动断电关机,请问是否温控芯片故障

网友:
温控芯片问题,还有就是热敏电阻,你直接把脚位飞线至芯片,给了供电给个供电常转不久得了

网友:
开机有转说明风扇和检测及供电都正常,发热后不转肯定是温度控制部分出问题了.找到更换试试.

网友:
把控制风扇的场效应管D-S极直接短接也可以使其常转,我经常这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