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改接USB电源问题

楼主(2008-08-26):
(无正文)

网友:
估计不能,
可以转接的是芯片供电

  只供参考把 我也是想的

网友:
如果不知道怎么接, 最简单的是找一个尺寸差不多的风扇换上去。

网友:
你先量出风扇上哪个是+5V,哪个是GND,把这两条线挑出来,接到USB的相应脚上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但是这样的接法,会不会风扇报错.

网友:
一般风扇有3pin 或是 4 pin的,你只确挑出 +5V 和GND那二个脚,余下的还是继续接在插在主板上,这样一般不会报错的

网友(2009-01-10):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2009-03-25):
不是吧,CPU风扇有控制管理,如果系统检测不到它在转,那还行,
不是风扇转就问题解决了。

网友(2009-06-09):
北京专业本本风扇销售 http://shop34785226.taobao.com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单接5V与地线会造成风扇一直转。建议还是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