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屏线电源灯不亮

楼主(2008-08-26):
联想19液晶~~被雷击~~

电源板被击穿。换了一换原装的~~

不接屏线~白屏~~指示灯正常~

接了屏线~~黑屏。指示灯无任何反应!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屏是否好的!!

网友:
同样的故障 。求解。。

网友:
你没点一下屏啊, 这个是很特殊啊,你先点一下屏, 如何行列驱动芯片有问题,有时会出现这样情况啊,最好点一下啊,你能保证你新换的板子是原装的吗,要是单片机里程序不一样,也会造成这样 啊

网友:
你如果保证驱动板和程序是一样的,那你这块屏就是坏了,驱动不对也会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