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上CPU掉电

楼主(2008-08-26):
映泰NF325-A7不上CPU能加电,上CPU刚加电就掉电(卡亮一下就灭),测电正常,想问问大家能是哪里的问题(I/O以更换试过)

网友:
电压是怎么量的正常~

网友:
除CPU外的电测正常,不上CPU可以加电而且能站住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火过了!那么简单就不问了呵呵

网友:
这样你先式一下你的CPU有没有坏的
      再量一下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最好拆下来量)、及周围的电路,北桥挂了也会这样的哦。

网友:
测ATX的电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ATX还有就是带不起负载,换个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一块板子和你的差不多,是AMD2500+,不上CPU电压正常上了CPU电压始终跳变主板不能正常工作,IO换过了,场效应也都换过了你的修好了发表一下学习下经验

网友:
很大可能是上下管的问题,以前遇到过,建议你一个个拆开下来量!!

网友(2009-04-09):
看看.....上管看有没有坏...还有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