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51GMF跑C1 C3 25(已经解决)

楼主(2008-08-26):
拿到手是被修过的,不能开机,北桥旁边40T03坏和一个贴片电容烧黑老颜色都看不到老,换上一个看起一样大的电容可以开机但是跑C1 C3 25停住不动 ,上PCI显卡能进系统也是跑C1 C3 25,测PCI-E都正常。但无时钟,内存有三个无时钟,内存有三个有,但电压高达2.5V。PCI也没有。换过时钟。现在怎么修,是不是芯片洗白老。
顺便问下W83627EHF手上无此IO可以用其他替换嘛。
先谢谢老来。

能进系统!!!
到底是什么故障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老,刷过BIOS,SB,NB加焊,下网芯。然后就好咯啊可能是NB,SB虚焊吧。但是按老SB和NB怎么不跑过也,我晕老。

网友:
对老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
.....上PCI显卡能进系统也是跑C1 C3 25.....到底进入系统没有的?

网友:
进老系统

网友:
我现在在刷BIOS

网友:
上PCI能显示,BIOS没问题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兄弟你的板修好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Lz你的板是什么故障啊,只写了解决了,没得方法啊,让大家看下子行不.

网友:
上PCI显卡能进系统也是跑C1 C3 25,测PCI-E都正常。但无时钟,内存有三个无时钟

这是什么问题?无时钟也能进系统?
很多主板跑25是正常的,但楼主说能进系统了,但为什么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