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一块技嘉主板,使用正常,就是不能关机,但可以强制关机,不可以软关机!知道的师傅说下啊!
[
]
技嘉主板

网友:
你的设备管理器里 计算机项里写的是什么?

网友:
先重装系统,不行了再修主板~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 跟电源有关。 你在电源高级管理里设置下, 或者换个电源看看, 主板的话 不太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我的是网吧的机子,把硬盘放的别的机子上就没什么问题,所以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BIOS里的电源项(带POWER字样),照着其他的板来调,然后重做次系统

网友:
加我QQ号532420824我也有一块主板和你的故障一样就是板子的故障

网友:
我的板子是IO芯片的问题了,换了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