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 772S 三极管的代换

楼主(2008-08-26):
我有台17纯平 是金开  775CFD 厂管是TDA4863j一脚供电 那路烧了个电阻 3.9欧 前级有个三极管 SB 772S击穿 次型号没买到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替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a733 代换一下,其实你这个也好找

网友:
其实这个很好代换,只要是耐压在60伏以上,电流大一点的管子就行    ──PNP管

网友:
B772很好买的啊.这种显示器是不是属于降压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