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吧。。DOS界面/wendos界面切换时死机。。。。

楼主(2008-08-26):
一台优派显示器进系统DOS界面和WENDOS界面切换时显示器死机,显示器重新开关一下就正常了。拆机测量死机时行停振。。。。。。 请高手赐教!!!!!!!
显示器

网友:
哪个高手能帮我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二次电源那儿的问题啊?因为在DOS和Windows下面的二次电源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五楼正解,也发现过事主机的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