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待机电压但启动不了

楼主(2008-08-26):
本人新手,最近修了个电源,试机玩了下游戏,认为是修好了,就下机睡觉去了。没想到下次开机就不启动了。经检查还是电源问题。测得有待机电压,5.18。14脚也有5.2V的电压,对地短接,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 ,请教各位这是不是所谓的欠呀保护啊?怎么修

网友:
后级的问题,先考虑输出电容和低压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