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I845有时关机后系统画面没有了,但主机风扇还在转

楼主(2008-08-26):
A-BI845有时关机后系统画面没有了,但主机风扇还在转,有时还好使,主机箱电源也断电了,有时还不好使

网友:
你再说什么呀?
完全看不懂。
学过中文吧?

网友:
一样,也是不大能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你重新编辑一下你的贴子啊。发贴子要注意!
  1  要把自己电脑的故障点表述清楚,以及你动手测试的过程和一些详细的参数。像VCC  ,CLK,RST,等以方便大家跟贴来帮你解决问题!
2  像一些常见的问题在发贴之前请先到论坛查找一下专贴,因为哪些问题已很常见,在论坛一查就可以看到,以便节省你的宝贵时间!!

网友: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计算机,看一下是不是Stand~~ TC如果是的话就是因为系统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就换个IO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