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41gx诊断卡跑d4<已修复>

楼主(2008-08-26):
华擎k7s41gx诊断卡跑d4,并有报警声,内存供电管B1202变色,测量没有击穿,加焊后开机正常,开关几次后,代码又跑D4,请各位大虾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按高人指点换了个MOS管,OK了.......................!

网友:
查内存相关

网友:
一般跑D4好麻烦,好多是北桥,,,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刷BIOS试下....

网友:
把B1202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的B1202,它可以和谁代换.........?

网友B:
B1202输出脚供电正常,可是测内存插槽供电脚电压只有2.2V,B1202输出脚的线路实在不知联在哪,线路不好跑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1202输出脚供电正常,可是测内存插槽供电脚电压只有2.2V,B1202输出脚的线路实在不知联在哪,线路不好跑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B1202中间的脚就是输出脚,正常要有2.6V,你的B1202 肯定坏了.

网友C:
刷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看看行不行

刷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有1.2V,它可以和谁代换..........?

网友:
搞了个MOS管装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