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22

楼主(2008-08-26):
一块华硕(最讨厌修的板子)A8V-E DELUXE,诊断卡显示22。上假负载VDDA为2.5V,PG2.5V,复位2.5V,时钟0.2V,内存供电也正常。上CPU后供电电感电压为1.5V为正常,刷过BIOS故障依旧。改板不上CPU和内存诊断卡也显示22。不知道各位修过这种故障现象没有?讨教了。

网友:
比较麻烦,是不是该按照不跑CPU来修。学习中~~~~~~~~

网友:
你的是垃圾主板诊断卡

网友:
2楼的,都跑22了,CPU应该就工作了吧。